[HyperLynx] hyperlynx8.1.1 PI仿真问题

楼主(2012-10-14):
哪位做过Hyperlynx8.1.1的PCB电源完整性仿真,我想做直流压降仿真,提示我网络没有连接到VRM model是怎么回事,有知道的吗,请解决一下!
仿真软件提示:DC Engine failed:No connected VRMS found in power net

网友A:
你得先定义你的电源模型,比如说你的电源是从一个磁珠F1出来的,那你就得先定义这个F1为一个电流源,然后再分配你的其它元件作为负载。

网友(2013-03-11):
引用 网友A:
你得先定义你的电源模型,比如说你的电源是从一个磁珠F1出来的,那你就得先定义这个F1为一个电流源,然后再 ...

你好,请问有教程给我看看吗?

网友(2013-08-16):
上Mentor的网站上看啊。上面有教程的。

网友:
跟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,请问现在楼主解决了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