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Altium.Designer PCB文件导入Hyperlynx问题!

楼主(2012-10-14):
如题:怎么将altium.Designer的PCB文件导入到hyperlynx中,我看到一种方法是在Altium.Designer中将PCB存为ASCⅡ格式的PCB文件然后再hyperlynx中在转换,可是我这个提示不对。求教。。。。

网友A:
Save as 成 .hyp的Hyperlynx文件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ave as 成 .hyp的Hyperlynx文件即可。

已解决,谢谢

网友:
    但是对于比较复杂的板子另存hyp格式后的文件往往打不开,是怎么回事?

网友(2013-07-16):
    我的能打开 但是有错误

网友B(2013-09-02):
    一样,9.3版本。谁来解求我2

网友(2013-12-03)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,谢谢

    请问如何解决的?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另存为.hyp格式之后还是不能打开,求指教

网友(2014-09-10):
引用 网友B:
一样,9.3版本。谁来解求我2

Altium.Designer PCB文件导入Hyperlynx时出错 !
    DXP save as .HYP 文件 ,使用Hyperlynx导入时出现如下错误
    “Error counting nets; .HYP file is corrupt or empty!”
求解..........

网友(2016-06-24):
    楼主能发我一份安装包吗??谢谢了

网友(2016-09-22):
    看看  最近也在找这方面的知识

网友(2018-12-08):
    楼主,有解决办法了吗?

网友(2020-02-09):
    我的软件怎么只能生成.PCBDOC啊

网友(2021-07-13):
    我打入报下图错误是什么原因

    屏幕截图 2021-07-1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