救助!装了16.3再装16.5后16.3不能用了。如图

楼主(2012-10-14):
有没有人碰到过呀??谢谢!!!

网友A:
你在那个16.3和16.5的Release菜单上去选择16.3确认一下,看看是不是这个没选择的

网友:
重装吧!神也救不了!!!

网友B:
直接用16.5吧 为什么要装两个?16.5可以降到16.3

网友C:
能用才神了  不可能同时装2个版本的  重装吧孩子

网友:
可以两个同时装,要装lic switch. 或者手动修改home和lic 地址

网友:
2楼回答正确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用16.5吧 为什么要装两个?16.5可以降到16.3

因为16.5不能再转低版本了,但16.5又好用一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在那个16.3和16.5的Release菜单上去选择16.3确认一下,看看是不是这个没选择的

能不能说一下这个Release菜单在哪里呢。怎么样才能找到这个菜单并打开,我想度试试,也许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。

网友:
开始-程序-菜单里有candence release选项选择

网友:
可以用 的 不用重装 需要个切换工具网上百度一就有

楼主:
总算是找到了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转换开,但是在里面点了没任何反应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能用才神了  不可能同时装2个版本的  重装吧孩子

15.5到16.5一应俱全的轻轻路过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总算是找到了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转换开,但是在里面点了没任何反应。

双击要转换的那个版本,然后点OK

网友:
    路過看看,學習中..
感謝大大分享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双击要转换的那个版本,然后点OK

没用的,没任何反应,双击后只是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对话框关闭,然后就没反应。算了,我放弃,用16.5得了。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。

楼主:
    刚说要放弃,马上又被我找到原因了,又为论坛做了一次一小小贡献。老是上来问问题,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呵呵。方法如下。先要在开始菜单-所有程序里找到“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“。注意:不是到开始菜单-所有程序里的Cadence文件里找哦。 当要用16.3时先打开 SPB Switch Release,双击16.3点OK。这时再到开始菜单里的Cadence文件里找Release16.3找到PCB Editor.EXE就可以打开了。要用16.5时也要先在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里做切换,再打开16.5的相应应用。

网友:
    你要设置%CDSROOT%这个环境变量,就不用去找PCB Editor.exe了。自动切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