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expedition 如何开 3D PCB Viewer

楼主(2012-10-14):
原来有个 3D PCB Viewer, 是2007.x下用。现在在用7.9.2,这个装上也不能用。

不知道它取消了 3D PCB Viewer呢还是压根觉得 3D PCB Viewer是没必要有的?

请知道情况的老大答疑,谢谢!

网友:
不同的版本的3D Viewer版本也是不同的,EE7.9.2以后3D viewer 和 ECAD-MCAD Collabrator合并到一个安装包里了。

楼主:
再次请教楼上,ECAD-MCAD Collabrator可有单独的下载包?或者7.9.2里面可有自带?

谢谢!

网友:
这个安装包是单独的,EE7.9.2里并不带。EE7.9.4里面带。

网友:
不同的版本的3D Viewer版本也是不同的,
EE7.9.2的版本3D_viewer_2.1。
EE7.9.3的版本3D_viewer_2.3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