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号居中问题??

楼主(2012-10-14):
请问pads layout 如何把元件编号 统一指定方向 (比如放在元件右下角)

网友:
    这个我也没弄过,坐等答案!

网友:
    Relative to component 坛子里有人发过

网友:
    选择所有丝印-属性-position
    7 z+ R- A3 r, z2 xxy中输入0,在right reading中选择

网友:
    pads好像字符是要自己手动去摆的,好像没见过可以设置的整整齐齐的情况,

网友:
    貌似是这样啊 都是手动操作吧

网友:
    一个一个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