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cb设计中的回路面积

楼主(2012-10-15):
经常看到网上的一些pcb设计技巧中提到,有一个回路面积的概念,
不太明白这个回路面积怎么去看,比如说“减少地的回路面积”“减少视频信号回路面积”
在自己设计的pcb中,这个回路面积怎么去看哦?谢谢大家

网友A:
    电流从什么地方来回到什么地方去,来回所够成的面积

网友B:
在高频的环境里面,回路面积主要是信号输出端和信号回路所围成铜皮走线的闭合面积
你思考下右手法则就知道了,回路面积大的走线,更容易受到干扰和对外辐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高频的环境里面,回路面积主要是信号输出端和信号回路所围成铜皮走线的闭合面积
你思考下右手法则就知道 ...

    你好 那是不是在pcb lay板中 ,都有尽量把信号回路面积尽量小些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电流从什么地方来回到什么地方去,来回所够成的面积

额 ,谢谢
菜菜的问一下,在pcb设计中,电流从哪里流出可以看出来,但是回到什么地方去,如何判断哦,电路中有很多地哦,那到底哪一个才是与之形成的回路面积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额 ,谢谢
    菜菜的问一下,在pcb设计中,电流从哪里流出可以看出来,但是回到什么地方去,如何判断哦,电 ...

同问…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额 ,谢谢
    菜菜的问一下,在pcb设计中,电流从哪里流出可以看出来,但是回到什么地方去,如何判断哦,电 ...

对于多层板。一般是一层信号层再一层平面层(可以是GND或者是VDD),那么信号线正下边就是这条信号线的返回路径。在这条返回路径上边不要挖槽、跨平面。搞这搞那的。
    如果是双面板,最好的情况下是一层专门走信号线,另一层完整的铺个GND。由于板子较厚。一般都在1MM/1.6MM厚。这个时候参考平面其实参考不了了。因为平面与信号线的距离太远了(1MM/1.6MM)。
    这个时候如果要控制阻抗,那只能走共面线。即对信号线包地操作。这时候信号线的返回路径就是那包的地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额 ,谢谢
    菜菜的问一下,在pcb设计中,电流从哪里流出可以看出来,但是回到什么地方去,如何判断哦,电 ...

 电流流出只能按照你画的铜皮来走向,回路的话,频率越高,回路越是趋于你信号线的正下方,你仔细理解我上面发的图就可以了

    你信号线的正下方没有地铜皮,他的回路就是尽量趋向他正下方的地铜皮,很自由的,他回路想从哪里回都可以,原则是趋于重叠他的信号走线,只有这样的回路,他的感抗才会变小

    高频线没有完整地平面回路,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回路环
你看下图,红色是信号发送,外面的VIA是接收信号的IC,粉红是没有完整地平面下的情况下的信号回路

这样信号的发送和回路就形成一个铜皮的环,你可以理解为一个高频变化的电流流过一个闭合环,然后中间就会有变化的电磁场,这就会对外辐射,而且一个这样的环,中间的闭合环,也很容易收到电磁波的干扰,你看看右手法则吧

    其实这个论坛的信号完整性论坛挺好的,很多高手在上面发表,就是不够火而已。

    学习啊 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你好 那是不是在pcb lay板中 ,都有尽量把信号回路面积尽量小些哦

每个信号都会有回路的,高频的时候比较注意信号下方的完整地,低频的时候,回路还是两点之间,直线最短。

网友(2013-10-24):
    额 ,谢谢
    菜菜的问一下,在pcb设计中,电流从哪里流出可以看出来,但是回到什么地方去,如何判断哦,电路中有很多地哦,那到底哪一个才是与之形成的回路面积哦

网友:
    学习了一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