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关于Xnet的大疑问,大侠们快看过来

楼主(2012-10-15):
于博士视频教程配套的DSP6713工程文件里,有三种Xnet:
一、跨接一个电阻的
二、跨接一个排阻的
三、跨一部分电路的,比如那个音频信号的左右两路信号做处理的电路,两路走线整体又是差分又要做等长的。

前两种Xnet我会设置,请问第三种是怎么设置Xnet的?求解释。
附件即是第三种情况的贴图。

网友:
布局注意,分别做,设了比不设更麻烦.

网友:
同意 , 不過這個音頻電路應該沒那麼高的要求要等長

网友:
又是差分等长,又是左右两路?
不如这样:左右两路相同模块做复用(布局、走线和过孔都一致。就能保证绝对等长)。然后在不能做到复用的地方绕等长。这样一来你都不用设xnet了。相当于是绕一个点到点的拓扑等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