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差分布线的技巧!

楼主(2012-10-15):
在差分布线过程中,要求等长和等距,如果这两个条件不能同时满足,那应该优先考虑哪一个呢,请教各位高人!!~

网友:
看情况,一般是在不相当损害间距的情况下追求等长。

网友:
必然要登长啊  阻抗可控

网友(2012-11-16):
等长 阻抗控制

网友:
等长~

哈哈 大家都说等长~~~

网友:
两者不可兼得时,应该舍间距而取等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