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知道AD的器件属性编辑里面有个"Add as Rule..."是用来做什么的么?

楼主(2012-10-15):
有人知道AD的器件属性编辑里面有个"Add as Rule..."是用来做什么的么?
哪位知道的话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么,非常感激。

网友:
器件属性?  元器件的属性么?  里面有这么个选项? 你在哪看到的?具体说下...最好来张图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用来指定这个元件的一些规则的吧。
没有具体使用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片。。。。。。

我加了图片了

网友A:
AD09的表示看不到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AD09的表示看不到。

他这个是在原理图里面双击元器件后弹出的属性界面里面有的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他这个是在原理图里面双击元器件后弹出的属性界面里面有的...

问题没表达清楚就是这样、、、、、

楼主:
啊,不好意思啊,是在原理图里面双击元件打开器件属性里面的,就是不明白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