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侠帮助,我只要一接485口就会出现电压不稳定,电源电压只剩3V

楼主(2012-10-15):
电源部分电路图

485部分电路图见图片

电源部分电路图

电源部分电路图

网友:
看不清楚啊完全

楼主:
电路图那部分放大后可以看清楚的,帮忙帮我分析一下是有可能是哪边出问题了

网友:
电路图放大后都是花花的.................

楼主:
应该能看个大概吧

楼主:
一上电时还会发出一点蜂鸣声出来,板子上根本没有蜂鸣器

网友:
敢不敢搞个PDF的  看不清啊   你那485能通信么 没信号输入啊?

网友:
传个PDF文件吧,什么都看不清。没意思。

楼主:
大侠们我好PDF上传了,麻烦帮我看看

原理图

网友:
485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声音可能是电感发出来的,电感值不匹配。。。
你那3个LM2596输出3种不同的电压,电感肯定会不一样吧。
建议楼主用TI的“my design"设计一下,很强大,很好用,很靠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