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pads4层板变为2层板 导出出现错误

楼主(2012-10-15):
(图片)

楼主:
中间两层删除出现上图2错误。

点击确定的话 将这个导出的DXF重新导入PCB里面 是空板 数据全部被删除了,
不知道哪里出错了
之前试过是可以的,奇怪!
谢谢了!

网友A:
pads少层变多层可以,但是如果多层减少层的话就要注意了,貌似你要保证你要去掉的那两层是干净的没有任何走线的,这样的话才可以删层吧

网友B:
四层减两层直接减就可以了啊?
为何还要导DXF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四层减两层直接减就可以了啊?
为何还要导DXF?

直接删?这个真不会 ,请问怎么操作?谢谢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ads少层变多层可以,但是如果多层减少层的话就要注意了,貌似你要保证你要去掉的那两层是干净的没有任何走 ...

有覆铜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直接删?这个真不会 ,请问怎么操作?谢谢了!

把你要删除的两层里的内容东西全部删掉,
然后直接修改LAYERS MODIFY 由四到二,或是由六到四,减层就对了

网友C:
论坛里面有减层的方法,你收索一下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你要删除的两层里的内容东西全部删掉,
然后直接修改LAYERS MODIFY 由四到二,或是由六到四,减层就对 ...

谢谢了 !刚试了下 直接修改层数 2  3层删除,出现一个小错误 ,但还是改为2层板了 ,再核对下网络连接 安全间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论坛里面有减层的方法,你收索一下就可以了

谢谢你!

网友:
你需要把2,3层的所有资料信息都要删除掉,然后再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