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元件放到底层就所有的元件外框都消失

楼主(2012-10-15):
    将元件放到底层就所有的元件外框都消失了

网友:
    如截图,是不是BOTTOM的颜色设成黑色的了。就是最后一行的第四个格子,我设为的是灰色的。

网友:
    当前层切换到底层即正常。

网友:
    这是做封装的时候特意做成这样的,
这样在布板的时候知道元件层不在当前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