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问题

楼主(2012-10-15):
220V转5V/1A 的开关电源为什么空载有电压且正常,带载之后无法正常工作,电流很小,而且电源发出吱吱响声,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?

网友:
负载是多大的?空载电压正常,带载电流很小,可能是负载太大,达不到功率要求。吱吱声是从变压器发出来的吗?是你自己做的电源?你在变压器一次侧并一个零点几uf的电容试一下。

网友:
负载效应。

网友:
我的电源也有吱吱声,但是电压电流正常!

网友:
"电源也有吱吱声"

通常是電感器或是變壓器震動所發出來的聲音,但是也有極少數是晶片電容器(通常是後面那個濾波的大電容器)所發出來的(不要懷疑,我遇過數次,的確是晶片電容器)。

网友(2012-11-21):
    如果电压正常,只是响,可能是由于你的开关频率造成的,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!

网友:
    跟地有没有关系,负载和DCDC共地受干扰了,输出端加个铝电解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