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如何实现模块化设计?

楼主(2012-10-15):
PCB上有重复的部分,如何在orcad中提现出来,建设PCB的重复设计?

楼主:
我有一个方法:
1. 模块化部分的原理图单独设计成一个DSN
2. 新建一个工程原理图,在根路径中,反复调用这个模块,place Hierarchical port
3. 导入到PCB中,在pcb中reuse一下。

这样的话其实相当于把模块形成一个封装,那么一个工程就有2个DSN文件,能不能何在一起形成只有一个DSN文件?

楼主:
如何出现下面图片这样?
这样的话 ,层次原理图重复模块就可以省去很多时间了。

网友:
圖片是說你重覆引用模塊,當你要開啟模塊的時候,是詢問要以哪個身分去開啟這個模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