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3该设计何种类型拓扑

楼主(2012-10-15):
DDR3该设计何种类型拓扑?

网友:
能讲下原因么?

网友:
菊花链信号质量最好!

网友A:
那如果是两组DDR3的信号,组与组之间就不等长了?

网友(2013-07-17):
引用 网友A:
那如果是两组DDR3的信号,组与组之间就不等长了?

组与组之间不必等长吧

网友:
    看客户要求。。。
    Daisy Chain 和 T-topology都可以

网友:
    fly-by和T-tree,fly-by最简单,1驱多都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