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件的位号(Ref.Des)

楼主(2012-10-15):
小弟在pads中不小心删掉了元件的位号(Ref.Des),不知道怎么弄出来了,紧急急求助!!谢谢了

求教高人

网友A:
选取中元件右键新增元件位号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取中元件右键新增元件位号就可以了

网友:
很简单的问题 可以左键选中元件右键component properties 然后选中LABELS 在LABEL下的下拉框中选中REF。DES后选下面的图标 选中OK结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