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不能检查短路的问题

楼主(2012-10-15):
今天用pads设计了一块小板,使用verify design做设计检查,板子是6层板。当时文件只打开了top层,检查没有问题便出图给板厂准备打板。等了半天时间板厂给回复,说文件中有多处短路。我从新打开板子更新DRC和刷新铜皮检查还是没有问题。无意中把板子所有层打开再检查这才发现短路问题。
请问pads高手们关于pads的verify design 里面的检查是对软件显示的当前层检查还是整个设计的检查啊?因为之前我都是以为这个检查是对整个pcb设计的检查。如果是的话怎么解释今天我遇到的问题呢?
谢谢高手给出指导!

网友:
按我的理解是如你所说的只检查当前打开的层面,不信你全部打开检查和只打开某一层面检查,DRC数量是不一样的(至少我的是这样的)

楼主:
我用过多款pcb设计软件都是针对整个database做检查的,除非有单独的选项是针对某一区域或者当前层检查的。所以我觉得是我操作上某些设置出了问题。如果PADS真是要打开所有的数据层才是对整个设计检查那我个人觉得mentor应该把这个功能升级了。毕竟做到这步的检查是为了整个设计而非某局部的检查。

网友A:
pads的间距检查是要把把整个板子都显示在画图区域的,一般检查DRC的时候,要养成一个这样的习惯,按一下键盘上的Home键,然后开始检查,不然的话只默认检查你显示的区域,也就是你能看的见的那一块,而连接性检查就不用了,直接检查就是全局,其实这也不能说pads需要升级,因为个人的需求不同,如果我只想检查我当前在画的这一小块,那pads也就比较方便了,另外在设计的前期一些rule的问题应该提前注意把?养成良好习惯很重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ads的间距检查是要把把整个板子都显示在画图区域的,一般检查DRC的时候,要养成一个这样的习惯,按一下键盘 ...

那显示home之后还需要把所有层都打开,再check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显示home之后还需要把所有层都打开,再check么?

你可以自己试试啊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自己试试啊。。。

好的等回家我去试试.
我记得router里面是整个设计的check,但是总掺杂着大量的走线和过孔的出线夹角报错.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检查选项去掉阿?
"hui_hui0228" 您能者多劳,给解释一下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等回家我去试试.
我记得router里面是整个设计的check,但是总掺杂着大量的走线和过孔的出线夹角报错. ...

layout的安全间距检查是你的窗口看到什么就检查什么,你看不到的就不检查,连通性检查就会整版检查了,不管你有没有打开那层,或者窗口在那个范围。
router里面的

网友:
把所有层及所有属性都打开 然后再检查 就可以

网友:
没啥好纠结的。四楼已经讲的很明白了的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