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破解的allegro 16.5有错误,急~~在线等待

楼主(2012-10-15):
错误信息如下:
   无法启动程式,因为您的电脑遗失cdsCommon.dll。请尝试从新安装以修正这个问题!

网友A:
查环境变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查环境变量

我是在用户变量里增加了cds_lic_file  5280@ipt-041681(计算机名) 后就不能运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查环境变量

但是我删除后仍然出现这个错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我删除后仍然出现这个错误

有可能是某个环境变量被删了所以找不到

楼主:
我找到原因了,是我删除了用户的环境变量CDSROOT=C:/Cadence/SPB_16.5/PSD_dat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