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动电源

楼主(2012-10-15):
     请问移动电源里面的PWM是怎样工作的?

网友:
怎么工作? PWM就是脉宽调制   就是一个方波 周期一定  调节高低电平的比例   对于电源 比如BUCK 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大水库 放水   5秒放一个周期  其中打开和关闭时间可调节  如果水是1L/S   那如果开4S 关一秒  最终输出的平均水量 就是4S*1L/S÷5=0.8L/S  如果开2S关3S  平均就是2/5=0.4L/S      对于电源复杂了点而已

网友:
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。

网友:
大道无名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