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PCB LAYOUT自动关闭的问题~~~~~~~~~~~~~~~~

楼主(2012-10-16):
      第一次用pads画个ARM核心板,把logic图做好后,开始向PCBlayout导入网络表 ,一点按钮 send net list ,PCBLAYOUT立马就自动关闭了。我把原件的封装检查过,有两个晶振的part删除就对了,我怀疑是晶振封装有问题,于是从新做了晶振的封装,但重新导入pcblayout还是要自动关闭,我就找不到什么问题了,请大家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在导入layout是只能打开一个设计!

网友:
我在用PADS LAYOUT 转成ROUTER时也经常会有出现数据错误和死机的情况,相当郁闷,不知那位大侠有解决方法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导入layout是只能打开一个设计!

我就是只打开一个原理图啊,然后在原理图里面打开PCBlayout,然后再点击send net list  ,pcblayout界面一下就关闭了,无任何提示,真的太奇怪了

楼主:
继续顶贴,求达人指点迷津!

网友(2013-07-31):
我现在也出现这问题,正在找方法

网友(2013-11-26):
请大师来解决下次问题啊 我也遇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