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厂不能根据我提供的坐标文件做器件定位

楼主(2012-10-16):
这是一家Zuken软件接口的贴片场,它反馈说我提供的allegro输出的坐标文件他们不能使用.
我的问题是allegro和zuken生成的坐标文件有什么不同,allegro能不能生成和zuken相似的坐标文件.
谢谢!

网友A:
换一家呗。
1、不同软件出的坐标文件是不同的
2、可以人为设计转换程序的
可能是那家没有转换程序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一家呗。
1、不同软件出的坐标文件是不同的
2、可以人为设计转换程序的

这板厂也太不专业了吧,它应该不是只做一家的生意啊?肯定有很多公司啊,那不同的公司画图软件都不同,它怎么就不能打开呢??晕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板厂也太不专业了吧,它应该不是只做一家的生意啊?肯定有很多公司啊,那不同的公司画图软件都不同,它 ...

那公司不够大,不专业吧。。。

楼主:
是的,这家公司的确是家小公司,但是打板和贴片都作,他们家的工程师说之前他们只作zuken接口的pcb文件.
我之前也合作做过只做protel的产线,但是人家工程师有程序可以各种的转换不同文件的坐标文件.对现在这家贴片厂无语.竟然让pcb想办法去解决文件不一致问题.销售还不想换供应商.搓火啊

网友:
果断换一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这家公司的确是家小公司,但是打板和贴片都作,他们家的工程师说之前他们只作zuken接口的pcb文件.
我之 ...

晕死,小板厂也太山寨了。。我还真没遇过这样的板厂,一般的板厂肯定要做好多家的,所以他自己肯定要装很多软件来适合不同的画图软件,哪有只支持一种软件的道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