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动电源唤醒功能

楼主(2012-10-16):
  请问怎样设计移动电源负载唤醒功能

网友A:
移动充电宝充电和不充电区别就是电流不一样 (电源和被充电设备电池电压不同)   很明显 你不可能搞个类似POE供电的检测机制   太贵了    所以你可以根据采样输出端口电流来检测设备插入  然后唤醒
比如你不充电负载电流肯定是几mA甚至uA,充电时候一般是1A-2A   在线上串联一个50mOHM的电阻  带载时候电阻两端压差 就是0.1V 然后运放放大个20倍到2V左右  再用个运放和0.5V基准比较 来产生高低电平输出  然后打开关闭开关或者其他操作就可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移动充电宝充电和不充电区别就是电流不一样 (电源和被充电设备电池电压不同)   很明显 你不可能搞个类似P ...

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