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求详解

楼主(2012-10-16):
谁能告诉我这个电路怎么分析

网友A:
当3302第3脚VDD低于3.3V的时候,1脚为低电平,MOS管导通,当3302第3脚VDD高于3.3V的时候,1脚为高电平,MOS管不导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3302第3脚VDD低于3.3V的时候,1脚为低电平,MOS管导通,当3302第3脚VDD高于3.3V的时候,1脚为高电平,MOS ...

能具体分析一下么?

网友:
XC61是电压采样芯片  输入VDD大于3.3时候输出=输入上拉电平(芯片内部是OD的)  输入小于3.3时候输出是0  V
这个图上也就是P4点VIN大于5V时候Q6栅极是输入VIN  Q6关断  当P4小于5V时候   Q6栅极是0V   Q6打开

网友:
这个AO3415就是起到一个控制电流的作用。当你输入电压比较小的时候(但是满足LDO正常工作的输入电压),LDO输出的电压为3.3V,那么此时的UGS的绝对值可能比较小,那么通过AO3415的电流就很小,有可能达到截止。当你的输入电压比较大的时候,此时UGS的绝对值可能就比较大,通过AO3415的电流就会很大,可能就满足正常工作需要了。具体输入电压需要加多大,就看你的需要的电流是多少了,具体数值可以参与AO3415的UGS曲线图,可以看出当UGS为多大的时候,通过的电流为多少。
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
网友:
楼上扯淡吧,MOS什么时候变成电压控制电流型的器件了?要控制电流的话,就应该用三极管了。就像2/4楼说的,就是个输入电压检测电路,保证输入电压不高于5.6V。其实稳压二极管可以去掉,调整下R31/R32阻值就可以了。我想楼主是要一个DC5V的输入保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