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tributes 无缘无故消失

楼主(2012-10-16):
5金币
我现在用的是9.3版本,每次到出图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的Attributes消失了(导完原理图还在的)。现在只要一改版我就要重新add new label的动作再一个个调整 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

网友A:
你说的是Attribute还是label(ref)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是Attribute还是label(ref)?

add label两种都可以加的啊,我的是Ref还在,attributes不见了

网友A:
既然REF还在就直接编辑attribute呀 ,与add label有什么关系. 另外我想你出图(gerber)是想看value吧
随便找几个元件看下属性里value是否还在。有可能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既然REF还在就直接编辑attribute呀 ,与add label有什么关系. 另外我想你出图(gerber)是想看value吧
随便 ...

原来是ref和Value都可有的,现在value没有了,每次都要重新弄。

网友:
我PADS9.4.1 偶尔也会出来样的问题。应该上BUG  如果是每次有问题,应该是设置有问题,

网友B:
你的文是不是不能保存attribute 啊。打开了。。关掉再打开attribute是不是没有了?这样是不是你的软件有问题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文是不是不能保存attribute 啊。打开了。。关掉再打开attribute是不是没有了?这样是不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...

不是关掉打开就没有了,开始我以为是导了原理图之后没有的,但我验证了下,不是这个原因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。

网友:
还没有用到那高的版本,没有遇到过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