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原理图

楼主(2012-10-16):
请问大家这个电路怎么分析

网友A:
每次看到这种,都觉得像是以前的语文书,书上一段鲁迅节选,然后问你主角这时候的思想感情是什么样的。太无语了。

网友:
都不知道你要分析什么。。所以没人能分析。。!

网友:
    最好把全部的图发上来 大家才好帮你分析?(嘿嘿 我也干过这样的事情)

网友:
    分压,滤波,如果黑箭头是接电压,就存在嵌位。不知道是不是接数字地?

网友:
    你要给出输入信号,输出信号可用软件仿真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每次看到这种,都觉得像是以前的语文书,书上一段鲁迅节选,然后问你主角这时候的思想感情是什么样的。太无 ...

    不好意思, 那就附上大图,继续求解

网友:
   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通过PWM控制FB反馈来调压的电路,
    主控输出的PWM波通过RC积分成直流电压,这个电压通一个电阻(如图R45)给到FB,R68就是接地的电阻。

积分出来的电压,调节输出电压,
具体的怎么算的待高手回复。

网友:
    自己看数据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