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PADS能否改变走线网络属性

楼主(2012-10-16):
pads能否改变走线的网络属性能?

网友:
    ECO模式下 修改

网友:
    在ECO的模式下,若你想要改变这个pin的网络属性,可以点击这个你需要改的pin,ECO模式下有一个图标是改变网络属性的图标,你可以点一下这个图标,再点一下你希望变成的那个网路的连接的那个pin,就可以变为你想要的那个网络,很简单,因现在不用pads了,所以不能给你截图了

网友:
    楼上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