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kill里如何调用同时有多个反回值的函数?

楼主(2012-10-16):
    procedure(test()
           prog((retun1 retun2)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n1 = “A”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n2 = "B"

                   rentun(retun1)
                   rentun(renun2)
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)

    如果在其它地方调用这个函数,如

         output1 = test()

    不知道会得到什么结果?换句话,如果想从一个函数得到多个反回值是如何处理的,难道要用全局变量?请教下各位,Thanks!

网友:
    return(list("A" "B"))

网友:
    貌似return的对象只能是一个...但是如果用list或者table应该都能解决这个问题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