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阻抗检测问题,大神帮忙

楼主(2012-10-16):
要检测板卡的输入输出阻抗大小,有什么样的检测方法,求详细回答?
还有针对指标的输入输出阻抗要求,如何设计去达到指标要求,谢谢

网友A:
不理解,能说详细点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理解,能说详细点吗?

就是要检测板卡信号的输入输出阻抗大小,输入阻抗可以用外接一直流电源,测得电流得出输入阻抗大小,现在想知道输出阻抗如何测得大小?设计中有这个指标要求,所以要测的实际值做比较……
设计输入输出阻抗大小时可以考虑使用电压跟随器(特性: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小)来达到设计要求。

网友:
你在输出端接已知负载,通过测试计算应该就可以求出来了吧?不过高速信号这样是算不出来的,要用时域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