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 CAD 10.5中,如何设置栅格距离

楼主(2012-10-16):
请大虾指教。

网友:
ORCAD 不同於 PADS ,格點的間距是固定的,只能設定要不要對齊於格點上。
我已經不使用10.5版的,所以無法截圖告訴你設定要不要對齊於格點的方式。
設定是在 菜單=>Options=>Perferences...=>Grid Display  裡面。

网友:
为什么需要去设置栅格大小? 在使用orcad设计元器件的原理封装的时候,在放置元器件管脚的时候需要注意snapto grid是关闭的。不然到原理图中调用的时候,会导致导线连接不到管脚上。不过如果在原理图设计的时候同样也打开snap to grid,那还是可以连接好导线的,不过也会给以后的设计带来很多麻烦,或者别人如果后期复制你的原理图的时候。如果是在画原理图封装放置字符的时候,那就会存在需要设置栅格大小,此时候,你打开snap to grid就好,放置完了继续关掉它。

网友:
格点一般都是0.1英寸,一般都不会去改它,据allegro工程师说,改了会出问题

网友(点评):
當 schematic page properties 設定成 millimeters 的時候,顯示格點將變成 2.54mm 為一個格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