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 PADS 设计PCB的流程

楼主(2012-10-16):
求教高人,请问用PADS画板子是用什么软件做原理图?用什么软件布局布线?  先谢了!!!

网友A:
一般是用pads logic和orcad做原理图设计,pads layout和pads router做PCB的布局布线设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用pads logic和orcad做原理图设计,pads layout和pads router做PCB的布局布线设计

是不是用layout布局,之后再用router走线呀? 这两个软件怎么配合用效率才会高呀?

网友:
一般是先布局后走线 其实单用router也差不多哦了

网友B:
一般根据外企规范 PADS用ALLEGRO中自带的ORCAD来画 不过也有大公司喜欢用规范的PADS自带LOGIC DESIGEN PADS LOGIC来画 这样做原理图与PCB交互性比较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根据外企规范 PADS用ALLEGRO中自带的ORCAD来画 不过也有大公司喜欢用规范的PADS自带LOGIC DESIGEN PADS ...

那么PCB板是什么样的流程?

网友:
去板厂跑过的人肯定会知道的

网友:
化学药水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