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AD的邮票孔封装!!!

楼主(2012-10-17):
AD的邮票孔封装谁有啊   具体怎么做  求指教

网友:
可以自己画的。用机械层画

网友A:
一般都是自己打孔的,如果要封装,还得在原理图上添加,自己打孔方便,不仅节约时间,还减少工作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都是自己打孔的,如果要封装,还得在原理图上添加,自己打孔方便,不仅节约时间,还减少工作量

不一定非要打孔的....也可以直接在keepout层画也行...或者去库里新建个封装..在封装里面的keepout层画好..到时候直接拖出来使用也行的....

网友:
自己做一个吗,很快的,就是几个VIA孔摆在一起,再加个板框先就OK了

网友:
如果设计上不太明白可以和PCB板厂交代一下,有的小地方的PCB板厂会闹笑话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