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出NET的问题

楼主(2012-10-17):
上图红色框部分,是复製旧有的Copper Pour区域而新增出来的,可是这样就会出现$$$1的net,请问这条新增的net会有甚么影响? 并要如何删除? 谢谢...

网友A:
检查网路连通性的时候,有时候会出现未流通的报错
删除的话,就是把这个shap的网络选择到none或者其他网络,目的是为了没有任何的东西有这个$$$1网络,然后保存,关闭掉文件再打开就没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网路连通性的时候,有时候会出现未流通的报错
删除的话,就是把这个shap的网络选择到none或者其他网络 ...

谢谢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