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版主,这事你怎么看呀??.HFSS中定义wave port 和lumped port的integration line

楼主(2012-10-17):
初学HFSS,对于wave port 的integration line很疑惑:
以下是本人仿真得到的结论(自己都不太相信是不是对的,所以请高手指正)
1、integration line只要在平面上,无论什么方向,仿真的E Field场图结果是一样的。---疑问:如果什么方向都一样,那integration line存在的理由是什么???
2、在设置port时,最先设置的port为输入端口,别的都为输出端口(基于仿真时的E Field场图结果)。---疑问:在什么地方可以设置输入输出属性???
以上仿真基于仿真时的E Field场图结果和S参数结果。求大牛指教:::::谢谢!

网友:
这个积分线是根据电场求沿着积分线的电压而设置的,对电场本身没有什么影响

另外你用的应该是模式驱动求解类型吧,一般要是做涉及到SI结构的3D仿真话我们都会选择终端驱动求解类型,终端驱动求解类型的waveport是不需要画积分线的。

第二个问题没有看懂,S参数求解跟设置输入输出端口有关系么?S参数本身就是一个端口给激励,另外端口默认为无激励状态,或者说所有端口处于接收状态,当一个激励端口求解完后按此法依次再求解其他端口,直到最后一个端口求解完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