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入表网问题?

楼主(2012-10-17):
在位号和NET不变只是封装变更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连好的属线和器件不飞掉啊?

楼主:
就是我的位号的NET都没有变更,只是变更了一下封装,再导入网表时这些变更了的器件就全部飞掉了,要重新place,我记得在不变位号和NET的情问下是不会飞掉,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可以设置,请教一下知道好心人了

网友:
更新元件,先把要更新的封装调出来修改,保存同一个元件名,再在文件OSD中有一个“place\update symbol”命令。

网友:
如果只是PAD 不同就直接更新PAD,菜单中有命令。TOOLS/PADSTACK/  ....

楼主:
OK, 已经找解决方法了,还是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