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走过K口和G口的?阻抗要求是多少<求助>

楼主(2012-10-17):
最近走网口和话音传输的板子,但是不是很清楚阻抗的要求!求助!!!

网友A:
网口是数字信号,话音是模拟信号。网口又分10M 100M 1000M,50欧姆。话音就不用了,加粗到10mil或者20mil都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口是数字信号,话音是模拟信号。网口又分10M 100M 1000M,50欧姆。话音就不用了,加粗到10mil或者20mil都 ...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