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 S线布局和布线

楼主(2012-10-17):
2金币

DDR的两组S线  布局和设置参数时  怎么知道有多长   (还是布局时  与CPU的间距 有默认的位置关系吗)

求教高手指路

如附图 怎么调整  才能正常布线

网友:
布局跟结构有关,线长要参考DDR时序要求,分组等长,论坛有相关资料的

网友:
长度跟布局也有关系,你布局的时候尽量均匀点,这样在后面绕等长会好绕点,

允许的长度,还有公差,每颗IC都有对应的时速要求的,应该有对应的IC资料,里面一般都写的很清楚

网友A:
你的DDR信号是从主IC的右角度出线的吗,如果是的话,最好是两个DDR的芯片放成90度的

如果是从正上方出线,最好在往左挪点,这样比较居中,没看到飞线,不知道你的信号方向,不好说

长度,你要等走完了,转到router里面,设置下,就可以看到长度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DDR信号是从主IC的右角度出线的吗,如果是的话,最好是两个DDR的芯片放成90度的

如果是从正上方出线 ...

这图就是有飞线的

网友:
看来你这有好几片DDR啊,这样的位置应该就可以了,你只要让两片的飞线看起来跟等腰三角形就差不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