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可以解释一下“对地阻抗”吗?测试它的作用是什么?

楼主(2012-10-17):
如题。谢谢。

网友:
对地阻抗就是信号和地之间的阻抗,测试对地阻抗可以知道信号是短路还是断路

网友A:
还可以在没有X光的情况下,测试BGA的引脚是否有虚焊

网友:
2楼说的很对,3楼是指具体应用。都是对的。

网友:
2楼说的很对,3楼是指具体应用,4楼总结的也很好,都是对的

网友:
2楼说的很对,3楼是指具体应用,4楼总结的也很好,都是对的 ,5楼总结得不错

网友:
2楼说的很对,3楼是指具体应用,4楼总结的也很好,都是对的 ,5楼总结得不错,6楼是打酱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可以在没有X光的情况下,测试BGA的引脚是否有虚焊

具体应用举例的很好,又学了一招,感谢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