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llegro中打孔的问题请教

楼主(2012-10-17):
如题,比如我想实现在键盘直接输入L2,它就能自动打孔从L2层走线。我输入L8,它就自动打孔从L8层走线,是不是自己要设置一下快捷键才能实现?还是就实现不了??

网友A:
有方法的:要修改你的ENV文件,在你的ENV文件合适的地方写上:
funckey L1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'
funckey L2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;+'
funckey L3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;+;+'
……
……
funckey LN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bottom'
然后关掉重新打开BRD文件,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方法的:要修改你的ENV文件,在你的ENV文件合适的地方写上:
funckey L1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 ...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