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hfss使用求教

楼主(2012-10-17):
现在想要画一个面,但是这个面不在xy,yz,xz,任何一个平面内,请问如何画这个面,而且满足设计参数!!!
或者可不可以旋转XYZ坐标来实现???怎么任意旋转坐标轴?

网友A:
面不在xy,yz,xz的话,你就有坐标法来画这个平面吧。
先选择形状,然后设置一点的坐标,最后设置XYZ的增量得到对角点的坐标。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面不在xy,yz,xz的话,你就有坐标法来画这个平面吧。
先选择形状,然后设置一点的坐标,最后设置XYZ的增量 ...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