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提问:反相器的制作

楼主(2012-10-17):
最近做显示接口对接,要把主板的3.3V变成0V,0V变成3.3V,怎么样才能实现啊?不知道要用什么元器件,只知道MOS管可以实现反相器,求指教~~~~

网友A:
你自己都说了 MOS管撒  或者非门 SN74LVC04系列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自己都说了 MOS管撒  或者非门 SN74LVC04系列的

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器件啊 主要是不知道用什么器件 那个非门是14pin的吧 我只用一路就可以了 不知道用什么啊

网友:
用mos做levelshift 就可以吧

网友:
如果你逻辑转换速率很低的话就自己直接来个MOSFET吧  如果是比较高的速率 单个非门  SN74AHC1G04 或者等同系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