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RC错误怎么办

楼主(2012-10-17):
我用protelL99 画的板,在一个圆弧上放了一个焊盘,DRC检查焊盘与圆弧距离太近,总是警告!请教各位,有什么办法吗?

网友:
违反了间距规则,如果是想让PAD和这圆弧同一网络的话。那么需指定网络才行。

网友:
改一下你的规则嘛

楼主:
在protell99中,我自己做了个按键,在铜皮上放了两个焊盘,当调到PCB中时,发现铜皮和焊盘不在一个网络,总是出现DRC检查焊盘与铜皮距离太近,哪位高手能告诉我怎么解决吗?

楼主:
没人回复?

网友:
给定相同网络,或者忽略错误警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