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如何创建半圆焊盘?

楼主(2012-10-17):
我在百度找到这种方法很麻烦,而且很容易出错,假如不小心有其它网络走线重叠,没看清楚就执行第6项操作就更改了网络:

 关于异形焊盘的创建,可参看下面的半圆PAD的制作:

1.新建一个PCB文件,然后在里面画一个半圆的Arc,即Place放置(P)》Arc,并且要将其开口处 封闭,即可用Place
   放置(P)》Line走线(L)封闭.
 2.选中整个半圆区域,而后执行Tools工具(T)》Convert转换(V)》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》Yes , 如此便可以获得这样的半圆形的区域.
3.创建一个PCB的库,将刚刚的半圆区域复制到Pcb库里面的Top Layer层。然后放贴片 Pad,将pad放在半圆的区域,
    同时在Top paster 和Top Solder 里面画同样形状的半圆, 此时只要复制,粘贴即可实现。保存PCB的库文件。
4.将自建的这个库添加到Libraries里面,以便将其放到PCB文件里面。
5.当将半圆的Pad放到PCB之后,即会发现出现绿色的报警信息。
6.单击Design设计(D)》NetList网络表(N)》Configure Physical Nets设置物理网络(G)。由此,半圆Pad创建完毕。
以此类推,其他形状的焊盘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创建。

   有那位高手有更方便的方法,拿出来分享,谢谢

网友:
方法不错

喔直接在库中操作即可

没必要那么麻烦,我做过,至于错误信息,你要看看具体提示

楼主:
兄弟,能说一下你的方法吗?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兄弟,能说一下你的方法吗?谢谢

“然后放贴片 Pad,将pad放在半圆的区域”这里是什么意思~~能说明白点吗?兄弟

网友A:
“然后放贴片 Pad,将pad放在半圆的区域”这里是什么意思~~能说明白点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然后放贴片 Pad,将pad放在半圆的区域”这里是什么意思~~能说明白点吗

意思是说,“然后放贴片焊盘,将焊盘放在半圆的区域”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意思是说,“然后放贴片焊盘,将焊盘放在半圆的区域”

但你那个焊盘 是整个圆啊 怎么和半圆重合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