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 WIZARD 修改参数

楼主(2012-10-17):
使用LP WIZARD 做一个极性贴片电容的时候,发现
;里边的参数很不好改,
请问如何修改下边的参数才能修改上图中所示的参数

楼主:
发现老版本的LP WIZADR 所示参数如下图

而10.3.2版本所示参数却如下

我猜测
land place roundoff 参数就是 C Roundoff
land place sizeoff  就是 XY Roundoff

网友:
你的图都不清晰

网友:
的确很模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