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与PADS怎样互转

楼主(2012-10-17):
谢谢了

楼主:
跪求大虾们答案,压力山大呀。

网友:
参考PDF中设置,就可以完成转换了

网友A:
我用的是PADS9.3,用PADS自带的工具将AD转换为PADS可以打开的格式,但是转换的结果不太满意,问题很多,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是这样

网友:
是的,还有一些转不了的。转的也有好多问题。主要应该还是元件不同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用的是PADS9.3,用PADS自带的工具将AD转换为PADS可以打开的格式,但是转换的结果不太满意,问题很多,不知 ...

是这样的,不能和原本的样子一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