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

楼主(2012-10-18):
如图所列  这几分别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对于我们新手基本都用不着。反正我是没用。一般我都是选第一项!就是软件默认的开始文件!

网友:
默认就可以了!

网友:
系统默认的PCB模板,你可以自已做一些模板进去,新建PCB时直接导用就可以了,

楼主:
偶明白了,感谢各位!

网友:
    好问题,买本书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