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能 link database

楼主(2012-10-18):
在link库时 只有C能够link  c0402   cap np 都不能link到库 怎么解决

楼主:
link c0402的时候 会出现图示

网友:
試試看先同下方圖片顯示,鼠標點選cache後,案鼠標右鍵,清理cache,然後再擺放新的元件。

楼主:
现在用的本地库 要跟 公司总部的库 要同步,现在不能更新成总部的 ,只有C可以LINK成 公司库

网友:
选择不能 link的那个元件,右键 Update Cach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