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侠们帮我计算总电流,这个电路是否正确

楼主(2012-10-18):
LM2596输出5V,最大电流3A,输出的5V接16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个LM1117-3.3V(并联),二极管的正极接330欧电阻,负极接AQY277光耦,请高手帮忙看一下,这样接总电流多大,电路应该如何改进

楼主:
图见附件

16个如此电路

16个如此电路

5V转3.3V

5V转3.3V

网友A:
1A以内   随便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A以内   随便跑

谢谢,我找到问题所在,可能由于电感电流太小了,导致的噪声大

网友B:
    楼主5-3.3v这个电路有点问题,怎么不加分压电阻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楼主5-3.3v这个电路有点问题,怎么不加分压电阻?

固定输出的LDO 需要什么电阻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