画不了铜,线宽是1改不了

楼主(2012-10-18):
    画不了铜,线宽是1改不了,一改就出现下图提示,不改直接确认后,也没有铜

网友:
    你现在线宽是1mil?如果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!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!好像是你的线宽太大。画的铜又太小软件无法完成自动形成多边形!你把线改小一些。

网友A:
    可以不可以发你的文件我看到一下。。!

网友:
    是不是你画的铜太小,改成10后铜宽就至少是10+10了,你画个铜宽大于20的看看能改不?

网友:
    还有就是格点设置小一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不可以发你的文件我看到一下。。!

重新打开就好了

网友:
    需要po或者spo下.

网友:
    options-drafting里的默认线宽改小一点

网友:
    我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,这里的默认线宽太大了就不行,你画的图形大小还没有线宽大,那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

网友:
    应该是你默认线宽太大了 你设置的线宽小于默认线宽了所以提示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