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看图中的IC是否被烧坏

楼主(2012-10-18):
怎么检测升压IC  LP3381B6F是否正常工作,热心的人们顺便帮忙小弟分析一下电路原理

网友A:
满足了U48的条件后T219没有输出17.4V左右的电压就表明它挂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满足了U48的条件后T219没有输出17.4V左右的电压就表明它挂了

能不能具体解释解释!!!

网友:
这个要看U48的数据手册啊
大概应该是这样的:
1脚:是一个PWM,要用显波器来看
2脚:接地
3脚:是参考电压(决定输出的电压)
4脚:使能脚,在器件的符号上来看是高电平有效
5脚:不清楚
6脚:芯片的供电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