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画单面板

楼主(2012-10-18):
请问pads LAYOUT画单面板怎么设置呢?

网友:
几乎不用设置,按两层板的就行了。只不过是插件元件放TOP层,不要走线,如必需走做成跳线,如有贴片元件将其放到BOTTOM层。做Gerber时TOP层的routing,和阻焊不要生成,其他的和两层板都是一样的。在PCB制作文档中给厂家说明是单层板。

网友:
贴层板就是单面走线摆件 过不去的线用跳线 可以标明跳线间的间距 一根线上不要走三根以上的跳线 一般6层CAM就可以了 其实单面板很难画的 要搞一整天 有次搞了一个通宵